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 ...
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后 就稍微好点了

楼主(2009-11-16):
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后 就稍微好点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应该是陀螺感度、中点没调好。

网友B:
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C:
还有可能陀螺仪的正逆设置

网友D:
还有可能是转速太低 或者是螺距太大

楼主:
我自己 也估计是中立点 没调好 哎 继续 努力 调试

网友E:
看看说明。调中立点吧

网友F:
转速太低,中立点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