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 ...
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后 就稍微好点了 咋回事呀?

楼主(2009-11-16):
请教高手 我的450 起飞前 尾巴逆时针旋转的厉害 起飞以后 就稍微好点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舵机中立点!!陀螺仪!!没调好

网友B:
应该是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C:
根据你逆时针旋转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左舵量的方向,行程过大,根据你连杆的推拉方向看一下,适当调整拉杆的长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