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R 26CC 动力调试

楼主(2009-11-16):
RCCR 26CC动力是朋友介绍的,我开始磨合的时候一点火就启动的了,磨了5分钟左右就熄火了,就再也启动不了了,
请各位多指点指点 。。我是汽油机新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谢谢了 熄火有几种情况呢?

网友A:
1。机油比例过高,用刀片或砂纸打磨火花塞,清理火头积炭,汽油比例加大
2。点火电池电压低,要充电,呵呵

网友A:
http://www.5irc.com/product_detail.asp?id=2999

网友B:
LS正解,十有八九CDI电源电压过低导致无法点火!

楼主:
我的CRRC 26I 动力终于找到问题了,是高压包出了问题,不会点火,后来找了工厂调节工厂态度还不错给换了个高压包和传感器,今刚装上去开始工作不到一分钟,又停车了,我又把火花塞打铁试了下,又是高压包不会点火了,我也找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新的装上好好的会点火,工作一分钟不到马上就不工作了呢!希望各位老鸟多多指点! 我的点火用电是用ACE 6V 10-15C 4500毫安的镍电池,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熄火的原因
其一,火头阻尼线的屏蔽性能不佳,产生扰磁,导致点火器内的晶体管被击穿而短路,需更换;其二,您的火头上的铠帽内的阻尼尼龙已击穿;其三,感应晶体管击穿开路! 还有就是铠帽要戴好,屏蔽作用!!!切不可随意拿掉!!!

网友C:
看看CDI说明书工作电压范围,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D:
8楼正解
改成4.8v

网友E:
电压高点没关系,看看是否感应器的线内芯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