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50最大可以用长度多少的电池能带上头罩?

楼主(2009-11-16):
求教250最大可以用长度多少的
电池
能带上头罩?
不用考虑其他因素,只要能带上头罩,7CM的电池长度可以吗?

网友A:
至少2S可以,头罩的孔得后移。我用的是2S 1300mah的,长度差不多7cm

网友B:
要自己做电池吗?太长了 厚度也是问题,同样的长度电池,厚了也装不上 头罩。 自己改电池架的位置,也是个办法

网友C:
esky1000mah的都带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