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到这个东东,可以作为充电器电源么??

楼主(2009-11-16):
偶尔看到这个东东,可以作为充电器电源么??
如果可以 那就太好了...
看图吧
有12V18A输出
换算起来 差不多可以 5A 充电
有用过的 说下看看

网友:
当然可以, 这电源还是台达代工呢, 接线要小心

楼主:
接线脚有定义的
应该 不难吧..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 不知道LZ哪儿买的几钱啊?

网友:
用B6等大家伙可以,简易平衡冲就备用了

网友:
我用b6,一个ibm笔记本电源正好插进去,天衣无缝

楼主:
IBM 笔记本电源 应该没有18A的电流把..
恐怕大电流充电不能实现...
尤其是 充 A123 之类
工业电源 看着不安全 有漏电隐患..
这个玩意 很好
做工很扎实,并非一般山寨货可比
到货立马改装...
哈哈

网友A:
我正在用这个电源,很好用我用8A冲4SA123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道你拿得多少钱,我这里100就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BM 笔记本电源 应该没有18A的电流把..
恐怕大电流充电不能实现...
尤其是 充 A123 之类
工业电源 看着不安全 有漏电隐患..
这个玩意 很好
做工很扎实,并非一般山寨货可比
到货立马改装...
哈哈

16v 4.5a,足够b6用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这个电源,很好用我用8A冲4SA123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道你拿得多少钱,我这里100就买到了

加上邮费 差不多吧...
我准备这样接线
不知道对不对,哈哈 请教下
P2P3P4 并联作正极
P5P6P7P8 并联作负极
P1闲置..

网友:
很好  可以的  足够

网友:
关注!在哪买的?是全新的么?多少钱?
目前我的 UN-A6,用的是二手洋垃圾 日立 12V  5A,
1.6A充 6S还行,2A充电源有点烫:loveliness:
不过用洋垃圾 也比用国产缩水货踏实多了!
看看淘宝上 30块钱的高仿电源,真是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