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CH3出现问题-电机无反应

楼主(2009-11-16):
买了一块航宇的四轴驱动板,运行MACH3-V2.63出现问题,软件运行正常,但是
电机
就是不动,相应的指示灯也无反应,我们公司的电脑试了四五台都是一样问题,无任何反应,但我朋友的电脑和家里的电脑却可以(证明驱动板也无问题),请问各位大侠有无遇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将针脚设置画面,最后两列置为1,这个问题当时没人告诉我,摸索了几天,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BIOS中看看电脑并口设置是什么模式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两位大侠的回复,我的并口设为EPP,ECP都试过,针脚设置的最后两列(STEP PORT 和DIR PORT)默认的已经是1,但是就是不行,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呢?奇怪的是我家里的电脑同样的设置却又可以,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A:
看看并口地址对吗?

网友C:
你点下校准主轴看转不转,好多是兼容的问题,因为我这出去的机器都是带主轴调速控制的,到了玩家手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过

网友D:
好办,你到mach3的程序文件里边找到一个,红色类似小凿子凿东西的图标,运行下等他自己运行完就好了。我这个电脑上没有装。不记得是什么字母了。你自己找找看看,运行后就会出现电脑的频率什么的,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的并口地址为0378。明天去试一下林大夫和金属加工人的方法,那个小凿子图标的程序好像是DriverTest.exe。

楼主:
今天重新下 载一个3.04版本的就可以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用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