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话说,恒龙的贴纸要怎么弄掉?

楼主(2009-11-16):
最近突然想玩涂装了,就是不知道上面以前贴的标记什么的,怎么去掉(虎1)?用橡皮哇?

网友A:
直接做旧
可能得用电吹风吧,没试过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你的打火机外焰距离标的1厘米左右烤一下,然后挑起一个角慢慢完整的拿下OK!
如果打火机烫了手的话,那就把拿下的帖纸和烫到的手一起废弃就OK了

楼主:
废弃是指“砍”吗?

网友B:
如果确定以后不用的话可以理解为砍下丢掉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撕掉,然后搞好了涂装再贴新的

网友D(2012-12-31):
恒龙的贴纸不是用指铲除就行了

网友E:
可能得用电吹风吧
,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