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时干什么的?

楼主(2009-11-16):
如下图。还有我的 飞机原配的电池是7.4V的可以直接换成11.1V?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cb42cfd-d2bb-11de-abea-0014221b798a/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cd24805-d2bb-11de-bbac-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教练开关,不是有个英文标记么?

楼主:
练习模拟时要打开、
???

网友:
两个控连一起```然后抢来抢去```

网友:
好像就教练能控制 飞机的控制权。

网友:
从来就没用过

网友:
貌似按钮一样,搬过来,自己还能回去……

网友:
我就看看,啥也不说......

网友:
不错,说得好,大家鼓掌

网友:
看帖学习,回帖友情!

网友:
我对楼猪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

网友:
教练开关。作为教练的控通过教练线连接新手的控。教练控插晶体,负责发射信号。新手控不插晶体,不发射。练习时先由教练用自己的控把飞机飞上天,然后用手扳住教练开关(注意一直扳住),这时教练控就从新手控通过教练线获得新手控上的各个通道的信号。新手就可以直接在自己的控上操控飞机。这时发射无线电波的仍旧是教练的控。只是教练扳住开关后自己的摇杆信息不再发射出去,而是转而发射新手控的摇杆信息。如果教练突然发现新手出现问题。这时他就可以松开教练开关,发射机转而恢复到发射教练控上的摇杆信息。教练松开手后也可以腾出手继续操控飞机,把飞机姿态调整正确,然后再次扳住教练开关,由新手继续飞。最后降落的时候松开教练开关,由教练负责把飞机正确降落到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