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油改电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09-11-16):
经常看到有高手把油车改成电车,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偶尔看油车的配置时,似乎底盘和零件都是金属的多,比电车的坚固,这是油改电的目的吗?

网友A:
玩电是因为比较干净和方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玩。而且无刷电机很暴力,哈哈。

楼主:
那为什么要油改电,而不直接买电车?

网友B:
电动比较方便.油车的底盘比较皮实耐用.所以改电就是完美的组合.
另外电动的扭力输出和油动完全不同,电动可以一下输出最高的扭力,油动扭力是随转速增加而增加的.所以改电的车子就算速度和油的一样,却可以有比油的更大的初始扭力输出,比如轻松抬头等.

楼主:
哦,版主大人能不能推荐下适合改电的油车啊?

网友C:
主要是强度,
主要是强度问题

网友D:
电动比较方便.油车的底盘比较皮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