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掉漆

楼主(2009-11-16):
上次渍洗了虎1和3号后,一直没时间折腾,今天终于有空了,尝试了一下做掉漆的效果,先做了一小部分试试效果,感觉笔太粗了,明天换一只细笔来试试,请各位踊跃拍砖哈

车灯部分:

防盾:

左侧车灯:

整体: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我个人认为,掉漆的形状和感觉要参照高手的图片或者真车的图片,德军的战斗车辆保养的比较好,一般不会出现防盾上掉这么多漆的情况,而且LZ的漆色太浅,不能完全遮住底色,更像是污渍了,掉漆的剥落形状一般边缘都是几何形的,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直线和弧度 LZ,无视我吧,我就是说说感想

楼主:
请版主把另一个帖子删掉吧,不小心发重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我个人认为,掉漆的形状和感觉要参照高手的图片或者真车的图片,德军的战斗车辆保养的比较好,一般不会出现防盾上掉这么多漆的情况,而且LZ的漆色太浅,不能完全遮住底色,更像是污渍了,掉漆的剥落形 ...

说的有道理,这掉漆看上去形状还是比较假。本想多加点赭石来体现锈色,没想到看上去还是浅了,呵呵,明天直接上黑色

网友:
没事 已经删除了 呵

网友:
尝试就是第一个进步!LZ加油

网友B:
多做几次就会掌握技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做几次就会掌握技巧了。

新换的头像不错,哈哈

网友C:
还是用模型漆来处理效果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模型漆来处理效果更好些!

主要是前期买的油画颜料还有好大一坨,不用有点可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