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电调是不是有问题?接电10次会有一次短路,烧坏两次JR插头了

楼主(2009-11-17):
新组了一副动力.电机是XXD2212 KV1400的 电调是黑皮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调是新的18A的.上面还带两个挺大的电容.接电池平均10次就会出现一次短路.瞬间就会把JR插头融化.如果不是眼疾手快速度拔掉插头估计电池都会爆炸.拔下插头后插头融化.电池温度特别高.已经试验了好几次了.平均10来次就要短路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把电调连接电机的香蕉头全部拔下来测试.依然是这样.这情况是不是说明电调有问题呢?可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时好时坏的呢?请高手指点~(短路时遥控器上无任何操作.是刚插上JR插头就短路.正负极绝对没插错.)

网友:
肯定是电调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自己做电调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
现象:上电不是快速接触,并不松开,或者上电时有松-紧的抖动现象,就会出现短路情况。
原因:单片机到电调的驱动信号没有考虑好,单片机复位时的不确定状态造成驱动信号混乱;
      驱动是用同相逻辑做的,而且没有互锁功能。
解决办法:1、如果是非电子工程师,仅仅是玩家,建议换电调;
          2、如果本人懂电子,找到单片机和驱动MOS的对应引脚,在单片机这些引脚上加上上拉2K或者下拉2K。引脚信号高驱动有效则下拉,反之亦然。
顺便说一下,这种电调应该是盗版的。

网友:
D版电调?

网友:
电调短路了 有意思的话 联系qq 545993944   发图给我看下

网友:
瞬间就会把JR插头融化。我的电调也是,刚才发了快递去换了,不知道换来的好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是菜鸟...看来这个电调是报废了.电调是蓝宇套机里使用的那种黑皮电调...杂牌电调害死人啊!!

网友:
接触不良断路或者是电容漏电太大

网友:
电调桥臂直通,电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