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题)谁能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17):
题目很简单,大家高中就做过。
一个物体在距离地球4*10^6m 的地方自由落体。到达地面时的速度是多少?

我的解答过程如下。

算到随后,要给负数开根。我晕。

网友:
距离地球的高度为400KM.位于大气层的暖层中。
如果要计算的话,比较复杂,考虑到空气阻力在不断的改变,温度也会影响到物体质量的变化(暖层的气温高,在物体速度增加的情况下,物体可能发生燃烧)。加速度都是变化的,唯一可以较为精确计算的就是重力势能,可惜在那个高度下,G也改变了。
不好计算啊,棘手!

网友:
初始问题是“距离地球4000km……”未讨论是距离地球表面还是球心,
    引“地球不是一个完善的范围, 但是反而被铺平有些在北部和南极, 并且它凸起在赤道。这形状为人所知作为一个扁圆球体。地球的non-spherical 形状意味, 其半径不同根据您测量它的地方。
地球的 极性半径 是从其中心的距离到北部或南极, 和是大约3950 英哩(6356.9 公里) 。
地球的 赤道半径 是从其中心的距离到赤道, 和是大约3963 英哩(6378.5 公里) 。
地球的 卑鄙半径 是大约3959 英哩(6371.3 公里) 。这个数字由平均为获得中心对表面距离在所有观点在地球。等效地, 卑鄙半径是
r =  A/ (4)  ”(卑鄙半径?! 费解)

所以如果是距离地心4000km,那么你还在地幔中,引力公式就不对 ,如果是距离地球表面,那就不是用4000km来算

网友:
````````````````

无奈``读过书的人果然不同``
如果给高中生做的话我想十分钟就做出来了```
是我们年纪大了```问题复杂话了``
看题目````先说是距离地球表面还是球心4000km``````还有物体多大啊?小铁球还是泡沫袋?
阻力都不同的嘛```想不到LZ还想到用微积分了。
照我看来``这提就应该按高中生的做法做``不考虑阻力和什么地心引力的变化。
如果真要像LZ那样想得那么复杂你觉得这题能解出XX来不?

网友:
我感觉任何物体下落都有一个极限速度,高度再高也没有用,比如高空跳伞有最大下落速度,到达这个速度就不再增加了,大概是三百多公里每小时吧?

网友:
但是三百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陨石怎么会燃烧呢?

楼主:
我晕,忘记说不考虑空气阻力,掉落到地球表面。

我就是应为重力加速度在发生变化,所以才用微积分的。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能量是负数。我很懊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