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机碰到问题、有望广大模友关注、帮忙解决(内有小姨子)

楼主(2009-11-17):
继上次玩了ESKY的六通机后(毫无单浆经验的我摔了N次) 决定放弃ESKY的偏门机 入手正规的450

我在几大论坛 通宵N夜 找资料 看老鸟们的心得 股起勇气自己装机 考虑到自己刚入门  就自订了一套菜鸟配置

空机:飞魔士450 V2
斜盘舵:日冠 929
电调:好赢奔腾40A
电机:浩马特2835
遥控:天地九通道 2.4G
陀螺仪 :GY520+9257

因为练了一个星期的模拟器  基本可以四面和小航线了 想把飞机装好去实机学习一下

但是机器装了80%问题就来了
在这里恳请有经验的老鸟能够帮帮我
请各位看看下面的视频以及图片!!

打成这个样子 十字盘就会有一点卡死  旋翼头没法正常转动

下面分别4个位置都会让旋翼头转到某个位置而卡住

还有就是十字盘怎么调平?目测吗?
我怎么调都调不平 有什么诀窍吗??

这是油门0%的斜盘

有一个舵壁怎么放也没办法放平 无奈只能这样

最后附上小姨子  听说帖子有小姨子 老鸟才会来

不要想歪了、是我妹妹来滴

网友:
陀臂不平,用控里的SUB,TRIM 调平。

另外说明一下,陀臂不是非要很水平才能飞的

网友:
你的十字盘是不是碰到固定环上的顶丝了,混空比列不要设的太高了

网友:
你的问题完全可以在遥控器里解决, 看看说明书, 在这里很难说的, 最好是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老模友,给他们帮你调。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出你的舵机盘安装有问题。
1、先把遥控器里的油门、螺距曲线调成一条直线:0% 、25% 、50% 、100% 。
2、拆下舵机盘,打开遥控和接收,让舵机回中;装上舵机盘,反复调节舵机盘的位置使其在水平位置,上舵盘固定螺丝。
3、按说明书要求,调节好连杆长度,装机并再次调节长度使十字盘处于水平位置。
4、调节桨角、油门和螺距曲线。
5、试飞调节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
集合了楼上几个回帖
我不知道什么是混控量  我就把舵量调低 之前是80  我现在调成60  目前打舵  那个旋翼头卡住的现象好象没了。。

但是十字盘调不平 555 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网友:
十字盘调平在辅助微调里调,还可以调连杆长度

网友:
通宵N晚还是不能毕业,没有诀窍,慢慢来。。。。。。

楼主:
最后发现这个问题  由于舵量太大  那个舵壁直接的拉到下面 跟大齿产生摩擦 所以就会卡住了

经过一小时多的调整  现在十字盘 几乎算是水平了  好开心

不过 由于处理不当  在调试的时候 2块电池过放了。。。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推油门的话 到了10%的时候 机身严重震动 而且很大  由于我是飞机放地上 一只手压着脚架 一只手推油门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震动大检查大桨是否上的太紧了,用手可以自由拨动就可以了,不能上太紧。

另外,可以把油门加大点看看,在低油门的震动是相对大些。

网友:
朋友,慢慢来,你会感觉飞机离地后的那种快感,我也是单飞,多潜水还是少走很多弯路,也能多学到好多经验!!!只能说慢慢调,震动是个很大学问,可以考虑的调试方法是,上平衡杆,尾管什么都不上,就让主旋翼转看是否有震动(上浆后看有无双浆),没有,装上尾管,装上尾轴,不上尾浆夹,没有的话再装上尾浆夹,最后再装上尾浆,记住尾浆也要做平衡哦!!!!

网友:
1.先把马达拔掉
2.油门推到中间
3.进“辅助微调”,吧舵机臂调成水平状态
4.调连杆弄平10字盘
4.推油门到最高和最低点,检查斜盘在最高和最低点时候是否水平,可在“舵角大小”菜单调整
5.桨调成0°
4.检查正负螺距是对称(最高10,最低-10)

楼主:
谢谢楼上几个朋友 让我知道原来遥控可以设置这么多东西 现在舵壁已经调平了

是用进入辅助微调菜单调的  接下来研究一下那个 舵角设置 菜单

当我看到别的模友飞着500-600 心中就很冲动 希望快点学会 我也想玩大飞机

楼主:
天九真的好爽 中文菜单 最适合我傻瓜用的

 想起之前玩的ESKY套机 连微调都是拖来拖去那种的(天九的微调是按键式) 那种到手就飞的飞机 真的误导新手

 现在我有了冲劲了  我发奋好好玩电直

  争取春节前上500机  谢谢各位热心人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九真的好爽 中文菜单 最适合我傻瓜用的

 想起之前玩的ESKY套机 连微调都是拖来拖去那种的(天九的微调是按键式) 那种到手就飞的飞机 真的误导新手

 现在 ...

调试的时候别忘记把天线全拉出来,否则失控的话要就别怪遥控器不好了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可以加我QQ,最近天冷无聊中,共同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这套菜鸟配置也不便宜了

如此简单的问题。
2个方法
1.求助
2.自学
你选了1.但还是要 多 潜水。你潜的完全还不够。

网友:
听口音是我们福建人啊,是厦门的吗?

网友:
还是找老鸟帮忙吧 看他调一次就会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自己第一次调机用了一天,搞好后想一想其实很多地方是太心急了,慢慢来,调好后一切就简单多了

网友:
抖是大桨没甩直,继续推油到50%看看,还抖说明有双桨或者主轴不直或者…… 反正就是不平衡啦!~

网友B:
你那几个十字盘舵机赶紧换掉!!!听了声音就不爽

楼主:
 我是广东汕头的

欢迎广大模友一起交流\探讨 QQ:190548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别忘记把天线全拉出来,否则失控的话要就别怪遥控器不好了

谢谢你的意见 我的遥控是2.4的 那条天线完全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几个十字盘舵机赶紧换掉!!!听了声音就不爽

好象数码舵机都是这个声音吧  我接触得少

网友:
我第一天装450花了我30个小时呢,我也是独行侠啊!!慢慢来,多潜水啊,找旧帖,我都是上面学习了的,现在把JJ调的一次比一次好!!!

网友:
mark
我也是新手,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不要调DR,调SWSH到60%就没有干涉的情况了

网友:
买个飞越的10字盘水平器省心

网友:
我承认我是奔小姨子的好奇来的

网友:
弹牙牛肉丸

网友:
4个角卡住是因为控打的范围超过舵机的可用物理行程了
也就是舵机臂打到了不能动的位置

网友:
我感觉是斜盘的升降舵舵机位置不对`
有点歪,所以会顶住`
你把升降舵舵机位置重新装下.

网友:
我是来看小椅子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