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V3 油门只打50%,四合一 红灯即亮,

楼主(2009-11-17):
ESKY V3    油门只打50%,四合一 红灯即亮,上升无力.(锂电是新的.)  是啥原因?  要换啥配件?

网友:
电机退磁了!!

网友:
LAMA技术支持群(95403196)

网友:
多半电机已经不行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机问题,试试换4合一看看,或者换新电机试试,!

网友:
lama共轴可否该无刷电机

如改无刷原四和一能否升级,请高手指点。

楼主:
4合1 的 mos管(7413) 性能不良 会出现 红灯 或 机机拉升无力 现象吗?

网友:
多半电机不行了,我自己的就是,拿下来充磁后装回去就好了。以前在电机壳子外装了散热片,以为散热性提升了以后连飞6块电池,每次中间休息了5分钟,结果还是退磁了

楼主:
我把四合一(0705B)上的电机和舵机插头拔下来,  开控,  连接锂电,  四合一自检正常, 打油门至50%时, 亮红灯. 个人感觉亮红灯与电机,舵机无关, 所以怀疑7413管性能不良, 但无法确定.请高手指导,谢了.     另外,充磁如何操作?

网友:
关注中!估计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V3    油门只打50%,四合一 红灯即亮,上升无力.(锂电是新的.)  是啥原因?  要换啥配件?

没遇见过你这样的情况……
建议用示波器检测一下马达驱动管G极的波形,只有看了波形后,才能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另:普通万用表无法检测,必须要用示波器!

网友:
从现象来推断,应该是接收机输出、单片机输出、5V稳压等那里有问题。就算MOSFET性能不良,绝对不会影响到前级(单片机)的状态指示!

网友:
还有,请LZ检查一下电源线是不是出了问题?比如:电源线(多股导线)有没有严重的断股现象,断多了后,导线的电阻就会增大,使电能消耗在这里了……

网友:
马达不良与红灯也没有关系!

网友:
新手请教,亮红灯时什么意思

楼主:
请教黑人老师:  180电机打孔后,对4合1有无影响,  比如:飞行时,不给油门是绿灯,稍给油门就亮红灯.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黑人老师:  180电机打孔后,对4合1有无影响,  比如:飞行时,不给油门是绿灯,稍给油门就亮红灯.   谢了.

马达开孔后,一、能有利马达的散热;二、或多或少减轻了马达的重量,对减轻飞机载荷有好处;三、对4in1无任何影响。
至于动一点点油门就亮红灯,我只能说:你得借助示波器观察马达驱动管控制脚(G极)的波形!我现在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看来新电机打孔不是问题所在,锂电也是新的,问题还是在4合1.   由于本人非电学专业人士,也没有示波器,且现在把油门微调置中后飞行,除了亮红灯,机机拉升无力现象已消除,其余皆正常,连续飞行时间在8分钟左右.   该4合1用的时间较长,7413管曾经烧掉过.  再用一段时间,如果影响飞行,就寄给黑人老师看看,能否救活. 如果救不活, 那就买一个 75M 的 0705B,淘宝看了价格,新货从160元降到了105元, 降了55元. 前后马达由25元降到21元,两马达降8元.   ESKY  LAMA  配件 这次降幅蛮大的.     黑人老师,    好人也,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