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牌的电池!

楼主(2009-11-17):
Flightmax 2200mAh 3S1P 20C

Zippy Flightmax batteries deliver full capacity & discharge as well as being the best value batteries in the hobby market today!

Spec.
Capacity: 2200mAh
Voltage: 3S1P / 3 Cell / 11.1v
Discharge: 20C Constant / 25-30C Burst
Weight: 176g (including wire, plug & shrink wrap)
Dimensions: 100x34x27mm
Balance Plug: JST-XH
Discharge Plug: T-Connector (Deans Type)

*This item is shipped from within USA, and is only available to USA customers.
*Item cannot be mixed with non-USA items.
*If youre not located in the USA, you wont be able to purchase this item.
*If you have this item in your cart and want to purchase other non-USA items, please remove it from your cart.

网友:
没见过啊,国外的嘛?

网友:
hobbycity的14米元一块
可以直接从hk买,也可以从美国仓库买(稍贵)

网友:
但是大陆HOBBYCITY上不去啊,免费的翻墙手段都不好用

网友:
这个电池不好
HOBBYKING的电池就没什么好的

网友:
所有RC锂电业者的眼中钉,呵呵。

俺用 T.....y ,love it. . :loveliness:

网友A:
t.........y
用过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
用过就知道

正在用,爽中。两块6S 5000mAh 20C,一块6S 2650mAh 20C。俺记录了它的放电曲线和内阻,以及与手里两块Hyperion G3 VX 6S-4200-35C 的对比。但俺不想大声嚷嚷。

网友:
水太深了.....楼上说的都是行内“黑话”啊

网友A:
t...y 和 H...N 对比
无语了

网友:
看不懂鸟语,谁能翻译一下,或者把网站介绍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 和 H...N 对比
无语了

对比了性能,再对比价格,我也是相当的无语。 。对世界如何运行又有了新的认识。迷信害人啊。

网友:
低端电池

HC走的是低端路线,拿的是行业内的低端货。
当然,飞一般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走的是低端路线,拿的是行业内的低端货。
当然,飞一般的没什么问题。。。

不完全对,至少他的电调会选好盈而不是xxd
应该说是国产中的中档甚至高档货吧
当然跟国外的高档货没得比,但别人价格摆在那里了,还有什么太多的奢望?

网友:
确实,但电池拿不到好东东...只有HY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