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t机折腾了我半个月

楼主(2009-11-17):
求救kt机折腾了我半个月求救~电机2212 kv1400 电调是30a的. 唧唧是CLIK流星..浆是ep0947  电池是1350毫安的15c 3s拿在手里一下就起飞了。.但是飞不到半分种电机就很烫然后就转很慢感觉是动力不足.无论我把油门开得多大还是感觉转不快.唧唧就掉下来.我飞不是很高也不是很远.大概高十米.远50米.但是过一分种又变好了。一下就飞了。但是又掉下来..每天都这样.弄到旁观者都笑我了。艾都快失望了^
请问高手到底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或者是电池..电池我有摔过好几次.但是我冲满电测是正常的。.可是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我也是新手.但技术还可以.不至于开着就掉下来....

网友:
换8060 或8040桨试试 电机烫 是不是过载了 9047桨一般配KV1000的电机

网友:
你的桨太大了 电机温度过高 正如2楼说的, 换小点的桨

网友:
看看吧
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