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为什么没有“直线行程”的商品化舵机卖__??

楼主(2009-11-17):
看图::为什么没有“直线行程”的商品化舵机卖__??

直线的

直线的

网友:
就像为什么不用370有刷直接做前拉桨一样,直线行程那么短,要速度没速度,要力矩没力矩,还提醒下,现在的舵机是180:1减速的,为的就是得到大的力矩,时间上做到ms级,应该够用吧

网友:
直线行程的舵机和行程量无法改变,力矩也不足。

网友:
哈哈 这东西 我知道哪里有成品

光驱的 开盒 还有  光头的 移动 都是这个

网友:
Vikt 2,1 gram
Mått: 21x13x9mm
Hastighet 0,15s/14mm
Dragkraft 150 g
Driftspänning 3-5V
Str&ouml;mf&ouml;rbrukning < 100mA
Drev Plast/Metall
Kontakt typ JST Micro
Max utslag 14 mm

WES LS-2,1

网友:
直线舵机明显要占用很大的体积,而且速度肯定不会太快的,另外结构应该也更复杂,如果有价格也不会便宜,为什么要搞那个东西呢

网友A:
好像有用螺杆的直线舵机问世了

网友:
直线电机结构复杂  处理和速度又不行 所以不广泛应用....   你看磁悬浮就是这种结构 什么造价... 所有轨道全部都是线圈..什么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用螺杆的直线舵机问世了

没看到额,发个链接来看看。
如果用蜗杆的话传动比也不小啊。

网友:
磁悬浮。。。。没必要那么先进吧。。
其实把最后一级的输出齿轮改成一个直齿轮导轨,就完全可以实现LZ的想法。
至于厂家为何不生产,肯定有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原因

网友:
MINI4通就是用的直线舵机

SOLO的等等。其实要看 用在 什么 地方。

楼主:
————不需要“直线电动机”啊————!!——

只要加一根“直线齿条”配合道轨,,就能把普通舵机改为直线舵机!!
速度与普通舵机区别不大。。。只不过:力矩是固定、不可调整了!!

网友:
空里的曲线给你是干嘛的     舵机不线性   可以再人为的调整下么  使其线性

网友:
直线行程 用处不多,不过可以自己改,做法
就像 G U N 中的 天梯

网友:
直线行程,用的地方少

网友B:
鸡鸡里的绝大部分舵都是旋转性质的。不论是油动的油门、车子的转向、固定翼的舵面等等都是如此。即便是十字盘这样的应用,也是直线与旋转复合性质的。这样的情况下,反倒是旋转性质的舵机对应旋转性质的舵面更加的线性吧?

网友(2009-12-24):
引用 网友B:
鸡鸡里的绝大部分舵都是旋转性质的。不论是油动的油门、车子的转向、固定翼的舵面等等都是如此。即便是十字盘这样的应用,也是直线与旋转复合性质的。这样的情况下,反倒是旋转性质的舵机对应旋转性质的舵面更加的线 ...

车子转向不是旋转的,如果换成直线舵机能减少很多虚位,还能少用很多球头

网友:
成本高,速度慢,没力,舵量小,体积大,重量高。

网友C:
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