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头没问题,悬停超稳,开3D机子都要震散了,求助

楼主(2009-11-17):
玩了1年多,从来没碰到的问题,
调好后,悬停没任何震动,超稳,但开3D后,震得连尾撑,机体上的螺丝都掉了,非常夸张,估计开了时间长点就全散了,
检查主旋头还是没问题(包括主轴,桨),大齿也没问题,尾巴也是,
唯一觉得有问题的是XXD马达,这个马达是在水里泡过24小时候拿上来的(飞到河里了),请问会不会是马达开3D原因导致整栋呢?这星期准备换个试试,如果有碰到过这问题的,是否可谈下经验,多谢!

网友:
螺距不合适吧

楼主:
3D的螺距曲线设定吗?

楼主:
补充下,我3D螺距不是一条直线

网友:
关注,我用13T齿油门80%以上JJ振的厉害,估计和楼主差不多,尾撑螺丝振掉,后来没法,换11T了,先练习悬停、航线。

网友:
抖的话主要是大桨和尾桨,找的方法是取掉旋翼头,不抖就是旋翼头;抖就是尾巴,取掉尾推试试。我很多次抖都是尾推虚位造成的。

网友:
螺距不对吗?

楼主:
回猫咪18

我的也是13T,油门3D 70%,几乎散架,切回普通航线后就相当稳

网友:
是高速双桨。。。

楼主:
多谢楼上,可能是高速双桨,大概两边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13T,油门3D 70%,几乎散架,切回普通航线后就相当稳

 我到现在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呢,谁先调好就通知以下对方调整方法哈。

网友:
我用xx横轴(偏软),切idle后在空中横轴甩弯,下来后现象跟你一样,normal一切正常,一切idle狂抖,建议你换根横轴试试,可能是横轴轻微变形,normal显不出来。。。

楼主:
回jait888
多谢指点,那你换好横轴后是不是IDLE狂抖消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