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老知青给看看

楼主(2009-11-17):
磁铁这样排对吗?12极的锭子,每极用0.51的线单股绕12圈,第一极顺时针,第二极逆时针,第七极逆时针,第八极顺时针。用2212的电调,低速能转,还时转时停,高速只叫,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有雕刻机
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上要干哈

网友:
感觉是磁极不对

网友:
单股线绕没有多股线绕效率高
磁铁应该是一正一反,依次排量
也可以用铁(比如:螺丝刀)在转子外面试,360°一圈看看磁性是否分布均匀,如果有某个地方可以吸住螺丝刀,就说明磁铁放错了,磁铁放对的时候,磁性是均匀分布的,360°都不能吸住螺丝刀!
如果还是不能良好转动,就是线圈的问题 了

网友:
这个东东做工不错。

网友:
请LZ按6楼的意见做,肯定成功。

楼主:
终于成功了

感谢老支青和cbr7650的帮助,当却认了磁铁排列无误后,再看线圈,结果是绕错了,现在用0.51mm的线双股并绕6圈。转起来太爽了。还要感谢6eyesdog提供的在http://www.powercroco.de/Kombinationstabelle.html的资料。掌握了它不管绕制多少极多和少磁铁的无刷电机,都将是一件很方便和容易的事。这个资料的具体用法参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8530&extra=page%3D1    6eyesdog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