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位师傅何谓“双桨”??

楼主(2009-11-17):
看别的模友的帖子的时候总看到双桨~~自己不能参透这个“双桨”究竟什么意思!!请老师们详细说明下!!多谢指点!!!

网友:
就是大桨在转动过程中会出现上下2个桨叶的旋转平面!

正常情况应当是一个旋转平面!

网友:
双桨,顾名思义就是2只桨....

网友:
顶置的帖子里面有解释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同道~

网友:
.---- -. -. .  .   .
   ( .',----- - - ' '
    \_/      ;--:-          __--------------------__
   __U__n_^_''__[.  ooo___  | |_!_||_!_||_!_||_!_| |
c(_ ..(_ ..(_ ..( /,,,,,,]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o)(o)      (o)^(o)--(o)^(o)

网友:
顶你,支持楼主!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