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从3.0到3.6能充进去多少电压?

楼主(2009-11-17):
大家说说都是多少,一般3s电池放到3.0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是不是因该能充进去多少毫安的电啊?这个要看电池本身了,有些拆机的放电到3.0也能充进去2300毫安的电。全新的都在2300毫安以上!

楼主:
是电量,打错了,实测都可以充进去2300么?

网友:
实测就是能充进去2300毫安啊。如果要是拆机的电池循环次数过多的话电量就会下降能充进1900+。相对这种电池就便宜些。

楼主:
明天把所以电池都放到3.0然后再充。好象充到3.6v充不进去2300.我用a6

网友:
那就是电内阻问题了,旧电池内阻越大,能进的电量相对会减小

网友:
充进多少电压 哈哈  笑死我了 那就是3.6-3.0被

网友A:
3S能放到 2.4V 左右
一直到飞不起来为止

你是 电调的截至电压 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能放到 2.4V 左右
一直到飞不起来为止

你是 电调的截至电压 没设置好

楼上正解,根据A123的放电曲线,一般到2.5V一下曲线下降很快,3V-2.5V约有150mah的容量。很多用户是电调保护电压没设好,或者是电调无法设置更低的保护电压。一般来说电调设置到镍氢模式,如果有进一步的设置,可以以把保护电压(高/中/低)设置为低。

楼主:
那是不是说跟本充不进去2300.2300+150就2450了

网友:
充电器版本太多,充电容量只能参考一下,我们观察过几种充电器,都不太准的。

网友:
充电器来算容量,好像不准的

这个还是要专业仪器来测时比较稳妥的

网友:
充进多少不算数,要看放出多少才是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