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车用的避振器,可以用在云台上吗

楼主(2009-11-17):
请大家帮忙,车用的避振器,可以用在云台上吗?想自己做云台,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不太好用吧,云台避震用胶圈等吸震效果好的材料

网友A:
看看我的减震方式 ,3M魔术贴

网友:
粘上了绝对结实,得死命扯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减震方式 ,3M魔术贴

这样效果好吗?

网友:
车用的绝对可以。。。拆掉避震弹簧。只用它的阻尼部分。

网友:
要看看你用什么设备咯,如果设备太轻的话,避震不起作用的,再有,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机,如果是油机(包括直升机)的话,载重大,你配用相对重的fpv设备,避震就能派上用途。
但是,如果你用电机的话,本身震动就不大,而且载重细,你也不好装,也不需要装。
最好效果是采用直升机吊拍,采用钟摆的原理,在吊轴上加避震,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但是,避震不能减低由于你操控动作过大产生的摆动,只能排除机身震动引发的其他问题,你还是想清楚再问吧。

网友:
那会很晃吧 车的避震好像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