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了?

楼主(2009-11-17):
买来的花牌的2200毫安20C 3S的电池,没充电,接上接收机调试了下飞机,就过放了,有这个可能吗?还是买来后本身电池就是过放了?

现在电池三个 一个3.72  一个 3.22 一个3.72

还能用UN6A充回来不?

网友:
只能说电池太垃圾

网友A:
我想锂电池没那么娇贵吧!!正常冲一下就好了吧!!我的电池经常有一节都下到3V以下了,但还是可以用啊!!!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用B6冲电器,冲好了就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锂电池没那么娇贵吧!!正常冲一下就好了吧!!我的电池经常有一节都下到3V以下了,但还是可以用啊!!!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用B6冲电器,冲好了就一样用。

放到3V以下会对锂聚合物电池造成永久的伤害。可能你现在不觉得很明显,但是寿命已经缩短了。

通常放到3.7V以下就应该准备降落了(我一般是3.5V立即降落),因为3.5V以下电压下落很快,不到一分钟就会掉到3V以下。所以最好25块钱买一个电显,红灯一亮马上降落。

网友:
我每次飞到感觉动力下降了才降落。。。。

网友B:
报告,刚开始时候一直用到3V以下,10个循环过了才知道叫过放,现在那2块电池已经用了80个循环了,与新电池没有明显区别,照常飞3D

网友:
LS的厉害。飞到3V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告,刚开始时候一直用到3V以下,10个循环过了才知道叫过放,现在那2块电池已经用了80个循环了,与新电池没有明显区别,照常飞3D

我有电池放到3V以下,100个循环以上开始不行了,比同一批的容量下降,平衡时间变长。但是也有没过放也变差的,看来也要考虑一些RP因素。

网友:
最好设定飞行时间对电池有利

网友:
用万能充对第二块单独充一下 再用平衡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