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对飞机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2009-11-17):
辽宁这面已经零下5度左右了,天冷对飞机会有什么影响么?比如电子设备和
发动机
?还能飞么?

网友A:
没什么事。主要是电池太冷性能会下降30%左右
电子设备在飞完进屋别通电。缓霜完毕在加电

网友A:
我这都零下16度了。黑龙江

网友B:
再冷怕401不行事

网友C:
我这晚上零下18度了 黑龙江

网友D:
太冷了周一下雪风时就好像有401突然不锁尾的问题。

网友E:
401 零下工作能力大大下降,油机还不爱着!昨天北京下午还0度左右呢!

网友E:
昨天我飞的时候着车就费了很大劲!而且接收电池下降不止30%

网友F:
接受电与暖水袋放在一起加温,飞行时装上可确保放电,冬天用此法飞电直很有效!

网友G:
飞的时候又没暖水袋,好使吗

网友H:
那么冷的天,兄弟们手指没有冻僵么?手指冷,会影响操控精度的

网友I:
除了发动机要热热车 还没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