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os50 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这个螺丝干嘛用的?今天雪地把这个螺丝飞丢了,刚发现!暂用一颗固朗的内六角螺丝代替,不知道长度够不够,影不影响?明天去找回来!

网友:
没拆开过,不知道哦

楼主:
上张清晰的大图!我就晕倒了,全机唯一一个螺丝没检查,就这么巧,飞丢了!

网友:
这个是调整混合气浓度的锁死螺钉  丢了可不了得 建议换个大点帽头的螺钉 锁紧

楼主:
早上在足球场大小的雪地上凭借昨天对飞机的路线记忆,在最后一刻找见了。真是幸运啊! 已经换回来 锁紧了。如果没有这颗螺钉后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在足球场大小的雪地上凭借昨天对飞机的路线记忆,在最后一刻找见了。真是幸运啊! 已经换回来 锁紧了。如果没有这颗螺钉后果会怎样?

不得不说,牛
还是抓紧买彩票,估计可以换个700

网友:
没了那颗螺钉,整个副油针会滑脱出来,后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在足球场大小的雪地上凭借昨天对飞机的路线记忆,在最后一刻找见了。真是幸运啊! 已经换回来 锁紧了。如果没有这颗螺钉后果会怎样?

太强了,这都能找回来

网友:
我就没要这颗螺丝,目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