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雕"熔融石英"的机器谁有?

楼主(2009-11-17):
花瓣是六层 每层八个花瓣
总高是11CM直径是26CM
30件

网友:
熔融石英 是什么东西?熔化玻璃?

楼主:
应该是石头类的吧?还没看到东西!

网友:
不知道 顶一下

楼主:
等高师傅!!!!

网友A:
石英砂是一种坚硬、耐磨、化学性能稳定的硅酸盐矿物,……熔点1750℃。

楼主:
问下高师傅!"熔融石英"硬度呢?

引用 网友A:
石英砂是一种坚硬、耐磨、化学性能稳定的硅酸盐矿物,……熔点1750℃。

网友:
难道是给观音姐姐制作小板凳?

网友:
这个是用手雕的吧

网友:
熔融石英是氧化硅(石英,硅石)的非晶态(玻璃态)。它是典型的玻璃,其原子结构长程无序。它通过三维结构交叉链接提供其高使用温度和低热膨胀系数。
  将精选的优质硅石原料【sio2>99%】,在电弧炉或电阻炉内熔融,熔融温度为1695-1720℃。由于sio2熔体黏度高,在1900℃时为10的7次方Pa·s,无法用浇铸方法成型,冷却后为玻璃体,可作为烧成制品或不烧制品原料。
  产品主要用于精密铸造、玻璃陶瓷、耐火材料及电子电器等行业。
  熔融石英的纯度:二氧化硅的含量特一级不得少于 99.99% 、一级不得少于99.96% 、二级不得少于99.50% 、三级不得少于99.7% 、四级不得少于99.6%。
  熔融石英块的纯度:二氧化硅的含量一级不得少于 99.95% 、二级不得少于99.92% 、三级不得少于99.8% 、四级不得少于99.6%。。

网友:
这个硬度这么高

怕是得气动磨头了吧

网友:
是耐火材料,砂子是它风化的,砂子用来做型砂的,它肯定比钢的融点高多了,融化了做石英玻璃,晚上大马路上的黄色的高压钠灯外壳好象就是石英玻璃做的

网友:
熔凝石英的硬度低于氧化铝和碳化硅,可以用玻璃车花或玉雕的方法

楼主:
雕刻机用啥刀呢?????????

网友:
应该叫做磨吧

网友:
因该是打磨出来的吧。

网友:
金刚砂的磨具就可以干。

网友:
LZ的东西如果是“人造石英”,它的花瓣应该是热成型加工的。以前看过几次电视片,许多外国的石英工艺制品,都是手工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