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公主安装全记录。。。

楼主(2009-11-17):
我从来没玩过船,这次下水了,除了以前小学时候参加过火柴盒做仿真船的兴趣班外,这是我自己安装的第一条船了。。。

这几周做了很多功课,准备开始自己装船了,很喜欢小公主,买成品船又不喜欢原配的电机和电调,去掉这2样价格就便宜

了200,也真够可以的,后来在淘宝发现有空船壳卖,于是就想自己配吧。。。

先来点未开苞图。。。

没开过任何孔哦。。。

看看里面。。。

好正。。。

看看尾巴,TFL的Logo好难看,准备去掉。。。

这是我准备的一堆配件,第一次玩船,也不知道买的对不对,基本都是按成品小公主配的。。。

这个东西好,可以不用拆卸软轴就加机油。。。

还带了1颗轴承。。。

可惜我拿到的底部开裂的,懒得再去换了,就用玻纤布自己补一下了。。。

这是我准备用在小公主上的80A电调。。。

防水都做好了,不知道防不防,呵呵。。。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动力配置:

电机: 亚托600XL KV1650 支持2-6S Lipo 最大电流 70A/85A Burst
电调: Maxpro 80A/120A Burst, UBEC output max 3A, 5v/6v switchable
   桨: 436/3 或者 432/3 或者 多试试
电压: 6S1P Lipo 5000mAh or 6S2P Lipo 4800mAh

继续安装,第一步准备打洞,关于这个打洞我是请教了不少人,有些说打直洞,有些说

要打有一点点斜度的洞,最后决定打斜洞太考验我手艺了,还是安分点打直洞,要知道

这个洞打不好这条船估计只能做静态放在家里了,呵呵。。。

先用老鼠尾巴摆了摆大概的位置,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老鼠尾巴放平后轴管和船尾还有3mm的距离,这就是说这点距离要靠里面的软轴套管

从里面顶出来了?

洞打好,软轴系也插进去了,从里面伸出一小段,应该是这样吧。。。

用手大致对了对位置,好像还行。。。

接下来开始把老鼠尾巴固定上去,又要开4个洞了,先画好位置。。。

开始一个个打,最后很郁闷的,没打好,整体斜了点,怕漏水,上了点705硅胶预防一下。。。

最后装好的效果。。。

把轴系对上去看看位置。。。

貌似有点小偏,很郁闷。。。

好了,今天晚上的活干完,明天准备固定马达座和固定软轴套管的角度了。。。

网友A:
TOM加油~尾巴其实还可以下来点~哈哈~明天见

网友:
原来是偷偷的躲在家里玩小公主

网友B:
你那里面按你要求是双轴承的,还有轴要对的直,先把电机装电机架上和轴对直线,最好用卡尺对准,先固定轴外管,再用502+***暂时固定电机架,等轴固定牢固后,再校准一遍电机架,OK后上胶水固定电机座,待胶干拆下电机,先软轴索头稍加固定,再上电机加固锁头,OK搞定!

网友:
 电调你没给我时间啊!暂时做了下,应该OK的

网友:
TOM加油-好喜欢公主哦!特别是小公主!那里买的啊!羡慕啊!可惜啊
电机: 亚托600XL KV1650 鸟帮我搞的!出啦

网友:
小公主这类游艇出轴位置不用太低,高一点稳定性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面按你要求是双轴承的,还有轴要对的直,先把电机装电机架上和轴对直线,最好用卡尺对准,先固定轴外管,再用502+***暂时固定电机架,等轴固定牢固后,再校准一遍电机架,OK后上胶水固定电机座,待胶干拆下电机 ...

2颗吗?好像就一颗啊。。。
电调我回来自己又做了防水处理,705胶水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M加油~尾巴其实还可以下来点~哈哈~明天见

晕,一早到公司发现又忘记拿了。。。

楼主:
目前还碰到一个问题不解,请教一下大家

这根软轴后面是方口的,正好可以和老鼠尾巴里面的硬轴对接

老鼠尾巴里面的硬轴也有一个方口,正好可以被软轴的方口插入,那么我的问题是这

插入部分是否需要用焊锡焊住?如果焊住的话,这根软轴+硬轴似乎就没有办法再取出来了

如果不焊住的话,是否会在跑的时候发生问题?

网友:
厌氧胶即可 顺便PM一下哪里买的

网友:
船尾还贴着TFLHOBBY的LOGO呢,一看就知道是在天富龙买的,他们的手工确实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玩过船,这次下水了,除了以前小学时候参加过火柴盒做仿真船的兴趣班外,这是我自己安装的第一条船了。。。

这几周做了很多功课,准备开始自己装船了,很喜欢小公主,买成品船又不喜欢原配的电机和电调, ...

tom兄,小公主是艘漂亮的船,安装的细节有各位大侠协助,你肯定能够顺利安装完成!
重要提示:必须严格做好防沉措施,已经亲眼见到同样的“公主”葬身美兰湖!

网友D:
80的电调不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的电调不烧么

可能会不够,具体的到时我会测一下电流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m兄,小公主是艘漂亮的船,安装的细节有各位大侠协助,你肯定能够顺利安装完成!
重要提示:必须严格做好防沉措施,已经亲眼见到同样的“公主”葬身美兰湖!

是扁豆兄的那艘吧,我会做一下防沉,谢谢大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碰到一个问题不解,请教一下大家

这根软轴后面是方口的,正好可以和老鼠尾巴里面的硬轴对接

老鼠尾巴里面的硬轴也有一个方口,正好可以被 ...

插入。
国内常见的这个4mm软轴,我跑爆了3个,其中两次是下水一分钟之内爆掉,就是硬轴方孔插接部分裂开。不过我玩的是暴力高速艇,稍嫌极端。悠闲玩法的游艇或许能扛一阵子。
没辙,DIY之:
1) 孔内松旷。用0.15mm的镍片弯成方管状衬进去,严丝合缝,踏实了。
2) 硬轴插接处外面用不锈钢管紧紧箍住。关键是找到合适直径的管子。找了几天未果。突然想到了它:俺嫌外面的饭馆不放心,随车携带不锈钢筷子,称重量,测长度和直径,结合密度计算出厚度,然后得到内径,居然刚刚好。于是就有了下图的东西:

改后硬轴再也没坏过。但是又改软轴不停地断掉。最终还是上了 3/16"的一体轴,万年牢彻底放心了,直到冬天胶带不粘把舱盖跑飞沉水,确实没法裸奔再跑了,目前歇了等新舱盖中......

网友:
   啥时候上视频

网友:
一定要顶比我还快手,我都想在这几天入小公主了。就是找不倒卖空壳的地方。

网友E:
大宁的TOM老大终于不飞飞机了,改玩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宁的TOM老大终于不飞飞机了,改玩船了

明年不是禁飞吗,我先替兄弟们探探路。。。

网友:
TOM勇于做小白,不错,动作快快,我们来玩,反正救援船也有了,不怕玩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年不是禁飞吗,我先替兄弟们探探路。。。

你们在哪玩船?我们都在黄兴公园,前个月去了次大宁,发觉湖小了点

网友F:
船壳是哪里搞到的???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网友G:
船壳可以问下版主老贾嘛。他那里有。
我也在他那里拿了条。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壳是哪里搞到的???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我在淘宝上一家广州的风翼模型买的,价格可以自己去问老板,老板服务挺不错,另外天富龙的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壳可以问下版主老贾嘛。他那里有。
我也在他那里拿了条。手工不错。

老贾那边有吗?我是先打电话问他,他说没有我再去淘宝找的哦。。。

网友:
老贾没单出过船壳

网友:
提早大半年就不飞了,准备的很充分

楼主:
继续,由于手上没有锁锁头的工具,今天只能把船带去朋友的模型店里装了。。。

先把电机挫个平口出来

这个电机的水冷有4个口,水冷效果双倍?

把马达座对一下位置,先固定好轴。。。

手艺不行,轴还是有点向右偏,不过好在不影响,转起来很顺畅。。。

轴系搞好后,把马达座也固定了。。。

把吸水舵装好了,这次没装歪,由于干活时间紧张,没来得及拍照,只能看看完成图。。。

里面的背面看看。。。

最后还剩下舵机夹板的上胶了,本来想做掉的,但怕下面的轴系有问题,还是等明天胶水干了在检查一下吧。。。

顺便上些小公主的靓照。。。

上面这架90机是泰国皇机,最近炒的很火热,整套配下来近4W,我朋友是这架飞机的国内总代,这么贵的机机,在国内卖的还蛮好的。。。

网友H:
这船用老鼠.不知效果会如何呢! 期待楼主试水!
这么大的船80A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电调还有电机的水冷套   赶紧换了吧..

网友I:
第一次装船,装得不错~~!

但是电机的水冷效果确实难说,接触面积太小了,最好试航时先上2S电池试试看看温度如何再加电压~~~

网友:
應該會好熱

网友:
装得真是快,等住睇你落水。我条公主琴晚都接了回家了。等你总结我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装船,装得不错~~!

但是电机的水冷效果确实难说,接触面积太小了,最好试航时先上2S电池试试看看温度如何再加电压~~~

这个电机的外径是43.3mm,非标的,找不到水冷套,这个水冷管是48mm内径的,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船用老鼠.不知效果会如何呢! 期待楼主试水!
这么大的船80A不会有问题吧!

80A可能是小了点,先用功率计跑一下看看实际电流到多少再说。。。

网友D:
那家KASAMA非常非常中意...

已经不能用中意来形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家KASAMA非常非常中意...

已经不能用中意来形容了

如果你喜欢,可以看我发的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4580

网友D:
问一下  你朋友那个kasama的头罩  喷了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你朋友那个kasama的头罩  喷了几层?

我不清楚,改天问问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贾那边有吗?我是先打电话问他,他说没有我再去淘宝找的哦。。。

准备空壳上架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船用老鼠.不知效果会如何呢! 期待楼主试水!
这么大的船80A不会有问题吧!

这个要看电调的质量了。像好盈的90A电调好过普通的125A电调。
这个80A的电调我也拿到了样品,正准备加装水冷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看电调的质量了。像好盈的90A电调好过普通的125A电调。
这个80A的电调我也拿到了样品,正准备加装水冷试用。

上次我跑O的时候用功率计实测电流超过100A,电调最后保护了,电调内置过流保护电路,就算电流超过电调能承载的极限也不太容易烧,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改天问问他

3Q~~帮我问问

楼主:
继续继续。。。

差不多都装好了,发现舵机连杆在拉的时候不顺畅,同时正好夜露死苦兄弟介绍了一个方法,很不错

具体是把连杆的洞打大点

找一个铜管。。。

能正好把风琴套套上,再扎一根扎带。。。

在把铜管塞到打好的洞里,同时上点胶,确保不会漏水。。。

都搞定了,最后给电调搭一个架子放。。。

舵机也搭了个架子,旁边正好放接收机。。。

装天线管,我用的是2.4G,把短短的天线引出来了。。。

由于天线短,接收机只能悬空吊着了。。。

OK,万事俱备,今天去首航,结果非常令我满意,稍后上传《我的小公主首航全记录》。。。

网友:
我也是偷学来的

楼主:
我的小公主首航全记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接收机可以用 Velcro尼龙粘带固定在甲板下内侧。悬吊会死的很快。

网友:
一共花了多少钱啊,什么都是新的哦

网友(2010-01-20):
十分喜欢小公主号,请问LZ淘宝上买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b2afb049ecfd934563aa4731ea38abc.htm
是这家吗,好像要六百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