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蝎星2221-6应该配什么样的电调

楼主(2009-11-18):
请问天蝎星2221-6应该配什么样的电调

网友A:
天蝎星
15V 60A是绝配

网友B:
15v 70A 不错 其实和 60A 差不多

网友C:
2221-6 55A MAX
60A ESC足够了

网友D:
用35a ,40a的电调会不会烧电调啊?

网友E:
请问天蝎星2221-8,3600KV,应该配什么样的电调?用在450Pro上

网友A:
一样建议使用15V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