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11-18):
我是新手想买HL的3839-1淘宝上怎么有一家特别写带原厂电调的?HL的不都是带的吗?

网友:
3839-1不好

网友:
HL一直以来不都是一块主板搞定的嘛,啥时候来电调啦

网友:
脱裤子放屁!

卖家多于的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要买来不改造直接玩,或以后也不改造,你要选一款接收板是tk-18的,应该是恒龙目前最好的电路。如果你要买来改造,那么就选个电路最差的比如不带声音的那款,因为反正电路是要扔掉的。我现在买坦克基本上都和卖家商量只卖坦克壳和机械部分不要电子部分,这样又可以便宜不少。

下面就是恒龙的TK-18,给你发个图片,不要搞错,和卖家确ren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玩家说得在理,现在的配TK-18的板大把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说我的坦克是带原厂电调的,呵呵
虎王的有没有,这个比hl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恒龙的了~
我说虎王原配那个,这个rx18用过了,不及虎王原配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你的虎王改那么大电路板还不用换?
电路给我加強了,不会挂的,原配那个操控较hl rx18更好,声效也较好,改也易点,有没?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现在我要好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