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有些2.4G接收用的似乎是普通的线,比较长,有些用的是同轴线,比较短,,用普通线的对接收有无大的影响,,可以换成短的同轴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2.4G接收用的似乎是普通的线,比较长,有些用的是同轴线,比较短,,用普通线的对接收有无大的影响,,可以换成短的同轴线吗

同轴线屏蔽的部分只不过起到延长的作用,末端有2厘米多屏蔽层被剥掉的才是真正的天线,和普通线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屏蔽的部分只不过起到延长的作用,末端有2厘米多屏蔽层被剥掉的才是真正的天线,和普通线是一样的。

两种可以互换吗,,用普通线的接收机线的长度要比用同轴线的长,我想换短点的同轴线,,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可以互换吗,,用普通线的接收机线的长度要比用同轴线的长,我想换短点的同轴线,,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据说是可以的,至少ASSAN的接收机设计是这样的(有些高频电路的天线一部分做在电路板上,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只要同轴线末端剥掉的长度严格一致就可以。

网友B:
可以换成同轴线,末端剥掉3CM露出芯线。同轴线的总长最好是12.5CM的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成同轴线,末端剥掉3CM露出芯线。同轴线的总长最好是12.5CM的倍数。

2.4G的中心频率实际为2.44G,所以波长实际上为123mm,1/4波长为30.7mm。另外好像还要乘以一个“速度因子”,0.85,所以最终天线长度为26mm。

网友:
有关“速度因子”,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enna_(radio)#Resonant_frequency

……  以上链接请复制粘贴

网友:
应该叫缩短率。。。。。这是一个HAM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