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炸机后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坏?

楼主(2009-11-18):
sport炸机后哪些地方比较容易坏?想买架飞越的SPORT450,65MG能装吗?

网友A:
怎么想入手sport了

网友B:
SPORT就是普通450,一般炸机3轴+大齿+大桨容易坏

网友C:
看你怎么炸了。我的SPORT炸了4次。已经把舵机和大桨夹炸坏了,主轴4根。大桨4福。皮带一根。我朋友和我一起买的,他一副浆到现在还没炸坏,尾管炸坏几个,尾撑断了一个脚架坏了了一副。当然不一样的阶段炸的东西就更不同了。关键是你的炸机技巧

网友D:
Sport装机至今未炸, 九元木桨磨破了桨尖, 买了一堆备件全放着, 但是装机时拧滑两个塑料螺丝孔, 上胶顶着, 打算换金属件
EP200装机又拧滑一个塑料螺丝孔, 横轴螺丝炸弯6~7根, 尾撑一对(我怀疑是断开才炸的, 不是炸断的), 平尾砍断一片, 买的一堆备件都闲着, 只有横轴用上了, 尾撑一开始没买, 现在在路上...
我想说的是, 人算不如天算

楼主:
原帖由
tzm125
于 2009-11-18 13:43 发表
怎么想入手sport了
一架太少,可以有第二架炸

网友E:
sports一般炸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跟老陈说的一样,也就是三轴和大桨,最好是注意一下尾桨,不平衡的尾桨容易抽

网友A:
也是,炸机也就坏哪些!三轴、大齿、尾管等!

网友F:
sport中联比较弱~

网友G:
还没听说有人炸坏SPORT 的中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