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这样的事吗? 塑料齿轮把黄铜的蘑小了?

楼主(2009-11-18):
------------------------------------------------------
为了解决家用机床静音问题。工程师开发出把声音控制在40-60分贝内的运作技术中,采用聚甲醛[PDM]做齿轮,粤港澳行家称POM为"赛钢",深受欧美客户认可。当然这种齿轮检测的强度和普通金属齿轮基本差不多,耐磨性要比金属强. 与铜齿轮啮合做疲劳试验,一万小时后,铜齿变瘦小了,塑料齿轮只是光滑些,没有磨损.说明耐磨性好,机床上装有过载保护,只要过载保护电路正常,齿轮注塑得好,(只要不是人为的损坏或是不正确的操作)蹦齿扫齿机率很低的。(如果是人为的损坏或是不正确的操作、金属齿轮也会蹦齿扫齿的。)
-------------------------------------------------
以上来自淘宝的介绍

网友:
确实是这样。以前我有一个惯性四驱车,惯性轮的轴就是铜的带齿,其它齿轮都是塑料的。最后铜齿先磨坏了。

网友:
赛钢据说自润滑性能特别好,目前我还没见到实物,尼龙倒是用过。

网友A:
耐磨但强度不好的,受力暴裂的多了

楼主:
那有人说铝合金弄上涂层后,锉刀挫不动,也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人说铝合金弄上涂层后,锉刀挫不动,也是真的吗?

肯定是真的。。。
铝氧化成AL2O3结晶是刚玉,
硬度仅次于金刚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磨但强度不好的,受力暴裂的多了

网友:
现在很多家用的JJ都使用塑料(尼龙)作传动部件,真不知是福还是祸呀,那个卖JJ的老板说如果塑料齿轮会崩齿的话,钢的齿轮一样崩齿,他的意思塑料和钢是一样的。

网友B:
以柔克刚,就像木头能打磨硬质合金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柔克刚,就像木头能打磨硬质合金一样的道理!

你说的很多人不信。
上次我说用硬木打磨铝合金竟无一人相信

网友:
我的线切割走丝电机的铁齿轮都被尼龙齿轮磨光了

网友:
就是尼龙齿轮吧。我见过不少机器在用啊。我家20年前的什么多功能和面肉馅机都有。只不过现在的根据需要能做的更耐磨吧

网友:
POM齿轮在一些设备中常,我们用的工业打印机(德国产),里面很多齿轮、同步轮都是POM的,一般在齿轮、同步轮边上都会有材质标注,比如 >POM< 等等。
POM没有传说中的那样耐磨,我们机器就经常需要更换磨损的齿轮。POM具有很高的自润滑性,而且在传动当中低噪音。

网友C:
如果能在钢齿轮表面做上这种朔料那不就是无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在钢齿轮表面做上这种朔料那不就是无敌了嘛.

类似导轨贴塑

网友:
这就是 软磨硬 很常见 如自行车闸皮把鉻摩掉 鉻硬度很高了

这就是 软磨硬  很常见 如自行车闸皮把鉻摩掉 鉻硬度很高了

网友:
呵呵,我给大家找几个塑料齿轮磨损的图看看,齿轮都磨的像狗牙了,如何?

网友:
POM很硬 很耐磨 加工很容易 价格还蛮高

网友D:
会不会还有一个金属被氧化的问题?不断的微量氧化,氧化物在啮合中被塑料带走,慢慢的就磨掉了。

网友:
材料学水很深的

POM 聚甲醛
    化学和物理特性

    POM是一种坚韧有弹性的材料,即使在低温下仍有很好的抗蠕变特性、几何稳定性和抗冲击特性。POM既有均聚物材料也有共聚物材料。均聚物材料具有很好的延展强度、抗疲劳强度,但不易于加工。共聚物材料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并且易于加工。无论均聚物材料还是共聚物材料,都是结晶性材料并且不易吸收水分。

    POM的高结晶程度导致它有相当高的收缩率,可高达到2%~3.5%。对于各种不同的增强型材料有不同的收缩率。

    POM具有很低的摩擦系数和很好的几何稳定性,特别适合于制作齿轮和轴承。由于它还具有耐高温特性,因此还用于管道器件(管道阀门、泵壳体),草坪设备等。

网上搜的,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还有一个金属被氧化的问题?不断的微量氧化,氧化物在啮合中被塑料带走,慢慢的就磨掉了。

可能性不大,
更有可能是进灰了。。。
细砂或铁粉。。。

这些东西对塑料无效,
磨起铜来效果刚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