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futaba接收机烧坏了!!

楼主(2009-11-18):
我的futaba R149DP的接收机,接错线,把12v的接到了接收机电源上,舵机猛动了两下后,就没反映了,打开一看,没有明显的烧焦痕迹,拿万用表测量一下,fataba的那个芯片管脚没有电压,从电源开始找,看到那个da+h的芯片好像有问题,123输入电源正常,45后没有电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子烧坏了,哪能买的到,另外,背面电路板有个管子,看不清标识,不知道是不是烧的。各位有没有一样型号的接收机,能不能帮我测一下。

网友A:
很明显,那个芯片的4、5脚是接地的,没有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那个芯片的4、5脚是接地的,没有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他总得一路是出吧,现在那个大芯片上一点电压没有,正常应该是3.2左右的电压。那个芯片供电也不知道从哪个管脚进的电压?

网友:
我在我的DSX7的原装接受机上也搞过这种事,不过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总得一路是出吧,现在那个大芯片上一点电压没有,正常应该是3.2左右的电压。那个芯片供电也不知道从哪个管脚进的电压?
1脚和3脚,一个进一个出。

楼主:
有没有人有原理图啊,或者帮我测一下da那个芯片各个管脚电压,我好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现在正面那个大芯片,管脚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B:
希望这个能帮得上你

已经拆开R1410DP。电路板布线稍微不一样。不过在相应位置测量DA+K得:1脚接地,23脚有5V输入,45脚有3.0V输出。背面之元件亦测量无发现电压输入或者输出。应该不是供电部分元件。

网友:
 找一个帖片型的3.3伏IC代替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拆开R1410DP。电路板布线稍微不一样。不过在相应位置测量DA+K得:1脚接地,23脚有5V输入,45脚有3.0V输出。背面之元件亦测量无发现电压输入或者输出。应该不是供电部分元件。

感谢楼上的,这个部件有没有知道,在哪可以买到,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另外,请问 凯旋模型 你的那个背面的部件,也是看不清型号吗?

楼主:
这是个什么管子,我根本查不到,哪有卖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懂电子的吗?帮看一下上面的芯片,哪有卖的

网友:
你可以使用9161试试

你可以使用贴片的RT9161试试,估计就是0.5元一个吧。即使输出的是3.3V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什么管子,我根本查不到,哪有卖的?

应该是5V输入,3V输出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