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9-11-18):
这个电机接了电容后怎么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倒转。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或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不足或者坏了 [/quote

多谢斑竹

网友:
老式洗衣机本来就是一会正一会倒的啊

网友:
这图上不是有个开关吗.估计这开关就是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
洗衣机电机和电风扇电机是不同的,电风扇电机的付绕组串电容且线径较主绕组小,而洗衣机电机因为要正反转,所以两个绕组是一样的,图中的开关就是正反转开关。

网友:
愚建议楼主拆开看看这个洗衣机电机的专用开关是否和冰箱压缩机那个双金属片嘎巴响的过载保护开关是相似的结构

网友:
普通的波轮式洗衣机,就是正转几秒,再反转几秒。这是正常的,如果只要正转,拆开电机拆掉那个开关就行了。

滚桶洗衣机也要一样的,不过接线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