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470的三叶铜桨是什么尺寸的

楼主(2009-11-18):
如题:手上有几个比打火机差不多长的,指桨的直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要量浆叶到浆叶的长度,470就是70毫米,看样子是470 1.6的吧!轴孔距不是5就是6.35

网友A:
1。4螺距
70mm直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螺距70mm直徑
量了下中心孔到桨叶尖的距离为35,应该就是70的了,螺距怎样量

网友B:
1.4镙距比 70直径 镙距是镙距比乘以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镙距比 70直径 镙距是镙距比乘以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塑料的..
你眼花吧 ,怎么看也不象塑料的啊

网友:
 东西收到,很不错,全新的,包快80,很合理的价格,向卖家表示感谢,请卖家给我银行卡号,最好是工行或是农行的,谢谢,短信联系 15050649770

网友:
浆的直径是68,孔径是6,螺距是1.4,表面很光滑,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