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N22P的无刷电机怎样绕线

楼主(2009-11-18):
我现在做450的直驱电机,但12极电机的转速太高,听说22个磁铁也可以,但不知道怎样绕线,请老鸟指教,在这儿先谢谢了!!!

网友:
绕线其实不难,看明白了那个公式其实谁都会绕,只是圈数那些需要自己绕过才知道多少圈才好使,画图工具胡乱画个看看

http://www.powercroco.de/Kombinationstabelle.html

公式大小写字母其实就是对应的线圈方向(也即磁极方向),对着线圈,看看右手螺旋定则,你就知道公式意思,知道如何绕线了

网友:
如果你看得懂下面的意思,你就可以开始绕了。
     A相         B相         C相
      1          8           4
      12          9           5
      -6          -2           -10
      -7          -3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