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铣薄KT板用什么工具?

楼主(2009-11-18):
各位DX  我一直在飞F3P 室内机  对机身重量要求很高 我看国外冠军的飞机的KT板  都是把中间铣薄了的

谁能告诉我 他们是用什么工具镂空磨的?

看视频 注意到 他们是用类似台钻的东西

请问到底是用什么工具达成这个效果? 或者是怎么组合搭配的? 台钻夹磨头?
用上图这个机器怎么保证不把KT板磨穿呢? 台钻能调节压下后离底座的距离吗?(就是要保证不磨穿KT板)

知道的能告诉我工具名和质量好的牌子型号吗? 拜谢了!!!!

网友:
你都在说是什么铣薄的,不就是铣吗?工具就是铣床,或者能安装铣刀,带导轨工作台的机床也可以。你这个不行,没导轨,虽然可以压住,但是怎么走刀?难道靠手动?你这个可以调节高度的,但是搞出来重量肯定不均匀,最好是拿机械加工那里去搞,不是很贵。买铣床的话,价钱就高了,型号很多,最便宜的起码也要将近一W(估计)。贵的就够买真飞机了

网友:
他们那是钻铣两用的机器,最主要是钻,刚性和精度不怎么的,不过业余绝对够了。
这才是专业的,也算垃圾的,数显的,精度够,刚性......不咋的

网友:
其实用电磨+罩子手工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TX们给我建议 楼上的能详细说说吗  罩子?

网友:
用电磨镂空

网友:
KT板是镂空的,然后外面贴上喷绘纸就是你说的那种效果了。
中间磨薄?没必要啊。需要加强的地方可以完全留着,中间部分可
以按部位镂空处理(如同木质飞机的镂空方法一样)。
而且KT板的材料不适合用磨的,不然泡沫会成颗粒状的被磨掉,用
加热的铁片在平面内烫的办法到是值得一式。

网友:
一把手术刀 然后蒙皮~

网友:
不知道楼主看过相关的视频没有,老外用的是木工用的雕刻机,外加一个可以调节高度的固定座,是人手推着机子操作的

网友:
我看还是用用电火花打孔吧,那些什么铣床磨床的都不够劲啊。

网友:
看图片上是2mm左右的板直接挖洞 外面贴了层膜。

楼主:
我知道怎么弄了 用电磨加 铣刀套

问题出来了 成都电磨多 但是没有15元一个的铣刀套 靠!!!  TAOBAO上搜索了下 外地有卖的

网友:
用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