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九鹰220A的尾无刷

楼主(2009-11-18):
根据模友的经验把九鹰220A的主电机改成了无刷,很想把尾电机也改成无刷的,有那位模友把尾电机改为无刷的吗?如果要改用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呢?

网友A:
建议不要改,无刷的跟随性和线性度都不然有刷的,改了以后锁尾不如以前。没什么意思,功耗也小不了(无刷的加转换器,电调等,损耗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改,无刷的跟随性和线性度都不然有刷的,改了以后锁尾不如以前。没什么意思,功耗也小不了(无刷的加转换器,电调等,损耗也不小)。

网友B:
请问改了无刷以后方向稳定性也没有变化?

引用 楼主:
根据模友的经验把九鹰220A的主电机改成了无刷,很想把尾电机也改成无刷的,有那位模友把尾电机改为无刷的吗?如果要改用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呢?

起飞开始加油门的时候方向能不能稳定住?
悬停时突然猛加油门时尾巴会不会转?
您用什么无刷改的?KV值是多少?
谢谢!

网友C:
这种Jj耍好了就直接上450了,不用再改

网友:
那就要问问老手们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开始加油门的时候方向能不能稳定住?
悬停时突然猛加油门时尾巴会不会转?
您用什么无刷改的?KV值是多少?
谢谢!

1:起飞时很稳。2:猛加油尾也很稳。3:用的是菠萝58元的1818无刷电机,和以前买来改大拉马的有刷无刷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开始加油门的时候方向能不能稳定住?
悬停时突然猛加油门时尾巴会不会转?
您用什么无刷改的?KV值是多少?
谢谢!
补充一下,改好了什么也不用调,跟没改前一样,只是这1818电机轴要锯掉一点,因为长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Jj耍好了就直接上450了,不用再改
可是现在天冷了,450家中又不好飞,只好玩这小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改好了什么也不用调,跟没改前一样,只是这1818电机轴要锯掉一点,因为长了些。

1818的KV值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18的KV值是多少?谢谢!
1818:
KV:3000
重:14G
拉力:300G
电压:7。4V

网友:
我也买了1818电机,正在改改218A: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1818:
KV:3000
重:14G
拉力:300G
电压:7。4V

网友:
我买的1818电机是2500KV就这样我还是觉得只有CN12尾电机的力道才能和它配合 原厂的N30和桨不够劲儿了

网友:
建议只改主无刷,尾改无刷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