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300级别的飞机如何?

楼主(2009-11-18):
大家觉得300级别的飞机如何? 是不是感觉 450有些大,有些危险, 250又不太好飞!
我个人觉得300级别的飞机,不大不小,也好飞.也不危险!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 450的金属旋翼头都换成塑料的,强度很好的硬塑料,球头都还是金属的,那精度会比金属的差吗?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

网友A:
450才是不大不小的飞机。要是觉得450都飞得发抖的话,那么油机怎么办。
要是楼主先飞油机,再飞450你就觉得像玩具一样了。

网友B:
其实450不是最好入门选择
搞个模拟器,或搞个ESKY 004之类
也许有有老鸟说话冤枉钱
但是 在你已经会飞的情况下调试,光节约出450的电子设备前就买2台飞越空机
举例子
新手要摔要扫齿,起码买65mg吧
我不是450飞起的,3个11g尼龙齿舵机解决问题,首飞当天就去翻了,炸也炸过,舵机也没扫齿,倒是有个舵机电位器轴搞虚位了,也没事,垫个轴承就好了,
65mg*3 = 510(新),我用的舵机 *3 = 69,你看几台飞越的钱出来了?
人家用401+9257,我用 150元的陀螺+262 按新的算,1000-300=700,又是2台空机的?
还有谁能说不合算,也许有人说,设备一步到位,但是按照我的说法,等这些设备物尽其用 的时候,飞机都可能该换了
而且关键问题,不是人人有条件飞油机。
油机必备的几个条件:
1.钱
2.场地
3.交通工具
4.机械知识
很多人只具备其中几条

网友C:
支持处300或者350的机器

网友D:
LAMA、004、雷鸟入门初教机,450中教机和高教机

网友E:
练习机还是450比较省

网友B:
原帖由
catv
于 2009-11-19 10:13 发表
练习机还是450比较省
当练习机不错,当入门机确实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