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T250问题!!!!!

楼主(2009-11-19):
直机新手 请问一下我的250在离地以前总是先向左平移(整体平行向左侧滑动) 是不是飞机没有调整好?应该怎么调整调哪里才能改善呢?

网友A:
只要你目视十字盘水平就差不多了。一般直升机离地左飘是地面效应导致,小飞机重量轻会比较明显,飞高点就好了。还有起飞的时候可以稍微打点副翼。

网友B:
正常的,地面效应引起的左飘,稍微打点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电直都这样 。450 一样起飞左飘

网友D:
悬停的时候主旋翼是稍右倾的, 为了抵消尾旋翼的推力
而停在地面的时候主旋翼是平行地面的, 一般来说也就是水平的, 起飞时若不打副翼, 尾旋翼的推力会使它向左飘
跟"地面效应"没有半点关系, 什么是"地面效应"? 猛击下面链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D%A2%E6%95%88%E5%BA%94

网友:
手法问题 解决了 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