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请教各位模友。 关于CAT 船体长度问题。

楼主(2009-11-19):
1:CAT是不是属于平行于水面滑行的船?不象O那样起滑后头是挑起来的?

2:船体长度的问题,对于CAT来说船体长度是跟直线的速度和稳定性成正比的吗?下面黑色的是模友348826281大哥帮忙找的图纸。看了发现这个图的船体明显很短,是因为原图是小型的CAT的原因么?如果我想做1米3-1米4左右的大船按这个图的尺寸放大能行么?如果不按这个尺寸放大 在龙骨的中间处就是图纸中“3”-“4”处延长可以么?

3:关于蒙皮的问题,我的图纸没有蒙皮的尺寸的图形,先做好龙骨然后贴上并且切掉多余的板子这样做蒙皮好做吗?上次做MONO的时候图纸上有精确尺寸的蒙皮,可是这个图上没有。

网友A:
建議你還是弄些一米以下的小船吧!

免得损失時问和金錢(精神比較大)
船不是把小的比例放大就是的,還有很多不同的水阻/气流/馬力比來配合的!!

网友:
你说先啦!

引用 网友B:

請陳叔細心解說放大了有什么變化不同

咪我说完你又话全錯的

网友:
你又係净講唔答!

人地等你回答呀
老講乜挫乜挫,咱小戲

网友:
都说了!

引用 网友A:
免得损失時问和金錢(精神比較大)
船不是把小的比例放大就是的,還有很多不同的水阻/气流/馬力比來配合的!!

你这人衹掛斗咀
連人家在楼上己答了的還问
沒禮猫

楼主:
  各位先辈不要吵啦!给小菜讲讲被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个困惑~~ 就是绿色圆圈 圈中的位置 有点不太一样 中间是空的 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研究来研究去 我发现这个CAD图上的短点的CAT是不是属于起滑后 象O艇一样姿态用半浸桨?
长的那个CAT 是不是起滑后应该是平行于水面 贴着水面那种 是不是用全浸桨啊?

请各位先辈们指教 谢谢

网友:
这是尾部整流!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个困惑~~ 就是绿色圆圈 圈中的位置 有点不太一样 中间是空的 起什么作用呢?

一般高速船都应加上整流部份來稳定高速航行的!!

网友:
二种都是用半浸桨類的!

引用 楼主:
研究来研究去 我发现这个CAD图上的短点的CAT是不是属于起滑后 象O艇一样姿态用半浸桨?
长的那个CAT 是不是起滑后应该是平行于水面 贴着水面那种 是不是用全浸桨啊?

请各位先辈们指教 谢谢

短的較为合適甲醇机,(汽油也可但重心/重量比難调一点)
長的是跑比較大浪的水面和合適用汽油机.
调得好二种的也是可平贴水面滑行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发问 和大师的回答 菜鸟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