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9X2 10DS 401 9257

楼主(2009-11-19):
9X2 10DS 401 9257 我用这些飞450 本身超级菜鸟!可能401性能好! 一直凑合着飞! 最近开始飞机追尾超级里还!我把陀螺数据通道查在AUX2通道上!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设置!
陀螺仪
敏感度哪里设置成AUT0 然后有3个数值! N 0 1 我分别设置为 80 55 30 一般 打在1上飞! 但是最近追尾厉害! 我打在1上把 1 的敏感度调到3还追尾!我感觉
遥控器
就没有能有效的控制陀螺仪敏感度! 亏球! 9X2的陀螺设置!

网友A:
检查尾波箱 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也是这个问题 感觉是尾推的问题~

楼主:
尾巴换新的在没飞我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