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8 大电流放电烧了,

楼主(2009-11-19):
IMAX B8, 3SA123 在5A电流放电时,一分钟后,屏幕显示短路错误,随后从IMAX风扇处闻到焦糊味,立马断电检查。电池不发热,正常。 IMAX外壳温热。但有焦味。 重新上电,充电似乎正常,屏显也正常。请高手判断一下,什么烧了?顺便问一下,是不是放电电流太大的原因?

网友:
放电的MOS管烧了

网友:
我的b6大电流(4a)充电(6s)都烧了。。。烂东西

网友:
和楼主的的一样,我的B61.6A放6S的电,结果放电的电阻和mosfet给烧了,幸好当时人在场……  充电部分正常,正准备去买零件换上去

楼主:
真是太烂了,说明书整个中式英文,看得累死,里面愣没有充放电最大电流的警告。问下楼上,这个自已好不好弄?也不想找卖家保修了。

楼主:
说是5A放电,其实最大显示也就2.5A,再大也上不去了。

网友:
中式英文?强大!

网友(2010-03-13):
弄好了吗

网友(2010-05-06):
现在一般都是中英文说明都有吧

网友A:
放电最大电流是5A,但放电功率限制在25W,我经常用到放电极限,还好。
B8早被山寨透了,只要用料OK,这个充电器的性价比还行。

网友:
用鼻子闻一下,如果是烧油漆味,是放电电阻烧了,如果是有点像烧胶木味,是开关管烧了。如果外壳不热,多半是电阻烧了。

网友:
B8的放电功率好象是15W吧

B8回来要把放电和外壳地方加硅脂导热。

网友:
有图有真相 B8功率25W  电流设最大5A放电(自动恒定功率25W)电流跟随电压降低会升高保持功率恒定

网友:
哦,那就是我记错了,我不大用放电
我用二台B8 ,正在找一个充电更大一点的串充,不知有没有和B8差不多性价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最大电流是5A,但放电功率限制在25W,我经常用到放电极限,还好。
B8早被山寨透了,只要用料OK,这个充电器的性价比还行。

150W/25W 的充电器,目前好象没有比这外更好性价比的了
我的那二台精度也相当好,外场用绝对没问题

网友:
ls问到的gt6-10a就不错,充6sa123基本充分发挥

网友:
13楼的哥们。比狗的鼻子都好用。。开玩笑。呵呵

网友:
LS还真别说,不信你找颗不要的电阻和管子烧试试,很好分别的

网友:
我经常用80w全功率放电

网友:
什么充电器可80W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