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BEAM E4安装直播+评测

楼主(2009-11-19):
由于这边图片控制的太死,所以写在他处转移过来的。
昨天下午接到BEAM华东区总代理的电话说BEAM E4到货了,就立马120码充了过去。代理那确实很多货,有套装版本,还有空机版本,都是KIT的,相对YT的半KIT来说,我更喜欢全散件的东西,毕竟安装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另外直升机的所有配件都有货,这样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炸鸡是难免的)。至于配件价格后面做比较,不能说白菜价嘛至少也只是个菠菜价
下面就开始直播安装过程,包括会穿插一些和ALGIN的450 PRO(这里说下,能和这个飞机比的就只有450 PRO了)另外设计上也会做些对比

有点特别,我们先从**开始,我就是喜欢后面****。。。。哈哈。
这个也是BEAM E4设计的特别之处,一体化的尾波,貌似现在很多前沿的油直也是一体化的了,比较出名的就是KASAMA的,那个更好。
这个一体尾巴拆换尾轴相当方便。只要把固定轴承的2个小螺丝松开然后把尾轴一拔就出来了。另外这里说下,尾轴其实是和YT 450 V2完全通用的,之前有大侠说过不通用,不知道他是如何试的。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板凳位广告招租

网友:
板凳我占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太快了,我在转移过来,只能一点点来了

尾轴上面的轴承和尾波结合度很好,但为了金属间打滑的现象,还是需要在轴承上点一些R48,

这里要提醒的是,安装的时候记得把皮带装进去,免得装皮带的时候才想起来要把尾轴先拿出来。

插入以后记得那2个小螺丝上一些螺丝胶

下 载次数:0

楼主:
这里再给出一张450PRO尾波的特写。相对来说比YT 450PRO尾波维修更方便。450 PRO需要拆卸更多的螺丝,由于不是一体的,是靠几个零件组装起来的,强度和精度肯定有所欠缺。而且一体化的尾波更简洁。
下 载次数:0

楼主: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漂亮的尾波插入尾管了,先看看材料。
BEAM的尾管是黑色磨砂的。手感比较好。边上也印有BEAM的标志。  这个尾管和YT 450是完全通用的。下面是和某副厂尾管的对比。
下 载次数:0

楼主:
这里要指出下,这个尾管的2头和YT安装有点不一样,YT是有缺口的安装在机身上,有洞的一头安装在尾波上。

但BEAM是反向的。这个需要注意

插入尾波的时候注意缺口和尾波上的螺丝孔保持一直线。
下 载次数:0

楼主:
接下来看看E4的上主轴座,从图片上看有CNC加工过的刀痕,也验证了BEAM说的全CNC加工。

并且主轴座也印有BEAM的LOGO。

另外大家在看看YT 450 PRO的上主轴座,会发现和BEAM E4的差不多,按照设计前后来说,BEAM E4早于450 PRO,所以有大侠说450PRO有抄袭其它机型的嫌疑,当然我们暂且不说这个问题,但450 PRO确实没把这个主轴座设计的更好。后面我来详细指出。
下 载次数:0

楼主:
通过小的十字螺丝刀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头罩固定座安装到主轴座上。这里要感谢YT,起子是以前450 V2送的。因为E4也有很多小螺丝要上。

这张图片上看的比较清楚,就是上主轴座边上有很多螺丝孔位。这个比YT 450好太多了。可以适应各种品牌的小型舵机使用,而不像YT 450连自己配的标准套装舵机都无法很好的安装
下 载次数:0

楼主:
接下来就是安装十字盘导轨。BEAM E4是用碳纤维做的,安装前最好先进行边缘用砂纸进行打磨。

YT 450PRO是塑料的,不管强度和精度都是无法很好保证的。

安装之前请先确定主轴座的正反面,印有LOGO的是正面
下 载次数:0

楼主:
接下来我们安装2个皮带轮,BEAM真的加工的不错,这个小的皮带轮都加工的亮闪闪的,这里又要指出下,某些大侠说过这个不是轴承的,只是一个铝套,那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里面是有非常小的轴承的。大家可以看看图片。
下 载次数:0

楼主:
接下来安装机身了哦。我们先看看碳纤维侧板吧。机身无一处塑料件,都是碳纤维+铝。而且侧板比亚托的厚很多。具体可以看图。

安装之前记得最好用砂纸打磨侧板的边缘。这样可以避免边缘比较锋利会割破舵机线。

另外安装之前先确定下主轴座的正反问题。轴承露出来的那面是正面
下 载次数:0

楼主:
暂时写这么多,下午继续。

申明下,直播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个和YT 450PRO的对比,我只是指出设计的区别,没贬低和抬高什么品牌

网友:
直播插队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非常不错,顶一个

楼主:
如果有碰到图片显示不出来的,请在XX上面点击右键,选择显示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插队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