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接收机独立供电

楼主(2009-11-19):
菜鸟请教:如何实现接收机独立供电而不需要电调供电?

网友A:
将电调上面接接收机的信号线中正极(红色)的接头挑开,再将独立的接收电对好正负极性插到接收机闲置通道上即可。

网友:
为啥要这样做呢?电调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压高了,电调停止了BEC吧!

楼主:
谢谢194071大哥指点!
回楼长两位,主要是听说无刷电调会对接收机造成影响,想给接收机提供一个稳定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电调上面接接收机的信号线中正极(红色)的接头挑开,再将独立的接收电对好正负极性插到接收机闲置通道上即可。

如果没有闲置通道就将接收电的正负极挑出然后插在砣螺仪感度线插头对应的正负级孔也行。

网友:
LZ多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94071大哥指点!
回楼长两位,主要是听说无刷电调会对接收机造成影响,想给接收机提供一个稳定的供电。
对的,我有一个电调就会影响接收机工作,混控的时候舵乱动。最后外接一个开关式UBEC单独供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电调上面接接收机的信号线中正极(红色)的接头挑开,再将独立的接收电对好正负极性插到接收机闲置通道上即可。

非常正确!!!!

网友(2010-02-16):
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