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25无副翼飞行视频继续改

楼主(2009-11-19):
小改下325,感觉不错,图片手机照的,大家将就看。

楼主:
浆夹摇臂加长了,正好90度

楼主:
尾浆夹用的GL的,个人觉得比原配的好

楼主:
GL的平衡仪

楼主:
太不清楚了,辛苦各位的眼睛了,呵呵

网友:
晕 沙发没抢到
视频呢

楼主:
正在发,好慢!

楼主: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没有副翼了,舵机太吃力

楼主:
视频,也是手机照的,没人帮忙放在别人汽车引擎盖上,大家多包涵。
前段是全手动飞的,地下室窜风,晃得厉害,后段是平衡仪的平衡模式飞的。
用的低转速高螺距,听声音大家应该听的出,地下室还有回音。
:loveliness: 水平有限高手别拍。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513009&share=true[/cc]

网友A:
LZ这样改是不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用专用的无副翼三轴陀螺,会很难操纵(很容易炸鸡吧)。另一个是没有相位器(本来SJM的滑动式副翼座起着相位器的作用),难以保证精确的循环螺距,进一步增加控制的难度、降低精确度。

楼主:
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513009&share=true
尾杆上面套了一节炸鸡断掉的尾杆,502粘住,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玩航模玩到科研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样改是不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用专用的无副翼三轴陀螺,会很难操纵(很容易炸鸡吧)。另一个是没有相位器(本来SJM的滑动式副翼座起着相位器的作用),难以保证精确的循环螺距,进一步增加控制的难度、降低精 ...

全手动操控很灵活,个人觉得相当于4G6的灵活度。急油爬升狂快(我地下室不敢大油,)
相位器的作用我还不大清楚, 但是,去掉副翼后整个旋翼头几乎没有虚位,(大家都知道的,325不调节好虚位很大)

网友:
开始有点酒后驾车的感觉。。。

楼主:
这款平衡仪的锁尾确实不太好,视频里应该能看出来,不停的需要修正。

网友B:
我以为  你 把旋翼头 给扔掉 还能飞蛾。。。原来时 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  你 把旋翼头 给扔掉 还能飞蛾。。。原来时 无副翼
我晕,怎么犯这种错误,马上改

网友C:
 LZ 你的头像我要收版权费

网友A:
无副翼的混控比跟有副翼不一样的。所以建议LZ还是不要多玩,舵机的负担确实太重了。我买过SJM的430Pro,包含无副翼版的改装件。无副翼需要换大桨夹的夹臂,比原来有副翼的要长。这个有两点作用,一个是舵机的负担减轻,另一个是动作减小。500级的尚且如此,450级的舵机负担肯定更加严酷。

相位器的作用是保持旋翼头连杆的相位。形象地说就是让斜盘的转动部分和大桨夹保持同步转动而不会前后晃动。旋翼头高速旋转的时候,斜盘的转动部分其实是大桨夹通过连杆带动的。由于其本身的质量和斜盘轴承的摩擦力,会产生和大桨夹相对扭曲的倾向。如果发生扭曲,那么循环螺距的控制就会发生偏差。比如你向前推杆,本来飞机应该向正前方飞,结果却产生一个向侧面的微小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的头像我要收版权费
  就做了这么件窃事,就被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混控比跟有副翼不一样的。所以建议LZ还是不要多玩,舵机的负担确实太重了。我买过SJM的430Pro,包含无副翼版的改装件。无副翼需要换大桨夹的夹臂,比原来有副翼的要长。这个有两点作用,一个是舵机的负担减轻 ...
连杆部分我除了加长了桨臂,其他还是用的原来的,十字盘摇臂我也加长了,舵机臂连接的最里的孔,降低了灵活度,也减少了舵机负担,就是怕还不够。

楼主:
还有就是,我刚开始只是去掉了副翼杆,副翼座保留的(=相位器保留),飞了,感觉和全拿掉一样。

楼主:
为了继续降低灵活度和减轻舵机压力,我又改了。注意旋翼臂连杆的连接位置!

楼主: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发上来哦,一起研究,呵呵

网友:
我有意见

手机没微距的话 稍微离的远一点。。。。对焦都到后头去了。。。看不清

网友:
全糊了。。。。想看下细节来着。

楼主:
各位眼睛受累了:loveliness: 有时间再补点清楚的照片,欢迎讨论有无副翼的利弊!

楼主:
电池板,我这样改,放平了,感觉稳当

楼主:
换个角度

楼主:
放上电板

网友:
很好!机子变得很灵敏了!

网友D:
我们这里的模友使用无副翼系统的体会是:
1、450及以下的机型优势不大,200上也用过。
2、大点的机型有优势,但操控难度增加,动作感觉生硬。
        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的模友使用无副翼系统的体会是:
1、450及以下的机型优势不大,200上也用过。
2、大点的机型有优势,但操控难度增加,动作感觉生硬。
        不知是否正确
小机子无副翼确实够呛,大机子难度增加,但动作不是生硬,是灵活,不拖泥带水,还有,不是无副翼系统,是直接去掉副翼,不用换浆夹,相位器,陀螺仪等设备。

网友E:
楼主你的飞机飞起来神出鬼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飞机飞起来神出鬼没的

呵呵,飘了点,车库车多,顶低,我用的升级电机和15T的齿,爆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