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调~~

楼主(2009-11-19):
这电调是别人送的,请问是什么牌子的我只知道是60A,最大输出120A。无说明书。

有谁知到这电调怎么设置~~!最主要的是啥牌子的~~!谢谢

网友:
车用集成电调,内含接收机的,不过一般只有,有刷电调才能这样的,牌子看不到啊....应该也就是贴牌生产的
LZ问这个做什么哦?

网友A:
这个车用无刷电调,支持有感无刷电机。效果应该不错。如果只用普无刷电机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用无刷电调,支持有感无刷电机。效果应该不错。如果只用普无刷电机可惜了。

版主~~我知道这电调的型号了,不过我没有说明书不会搞~~事top的 CG60,不知道您这里能否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