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在线等 , 发现旋翼头上 固定内丝横轴的1个内6螺丝花了,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9-11-19):
SOS , 发现旋翼头上 固定内丝横轴的1个内6螺丝花了,该怎么办啊??

有什么办法弄出来替换么? 如果弄不出来的话 需要换哪个部分呢?

网友:
找个比现在螺丝刀稍微大一号的螺丝刀,比如现在是1.5那就找个1.6的,我两个标称1.5的螺丝刀,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
把刹车盘拆了,用长螺丝拧进去止住横轴,用小火拷一下大桨夹,使内丝螺丝发热了小心拧出来。

网友:
锯掉  很好的方法

网友A:
锯中联,我这么做过,只能保一废一

网友:
换新的更好

网友B:
刹车盘拆了 拧进去长螺丝顶死横轴 然后把没滑丝的先拧出来就能从一头的大桨夹把横轴抽出来了然后再用钳子把滑丝的那个内六角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刹车盘拆了 拧进去长螺丝顶死横轴 然后把没滑丝的先拧出来就能从一头的大桨夹把横轴抽出来了然后再用钳子把滑丝的那个内六角拧出来

这方法不错

网友:
试试用点502粘在螺丝刀上,小心放进去内6螺丝里面,稍等一会再用力扭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中联,我这么做过,只能保一废一 [/quote
是锯横轴!谁叫你锯中联????

楼主:
谢谢大家 这么多方法我一个一个试  HOHO

网友:
锯横轴  贴着大浆夹锯!
最好用电磨,没有就用锯条。
我都锯过 两次了

网友:
从刹车盘顶横轴的事我也刚过 结果很成功

不过要对横轴螺丝用烙铁加热,烧烫了螺丝胶就不管用了

网友:
换架新的

网友:
一定是没有加热,螺丝胶没有失效时就拧螺丝了吧

网友: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