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摆尾问题

楼主(2009-11-19):
前些日子发过关于摆尾的一个帖子,至今也没有解决!我把情况介绍下
我把主旋翼拆下来,只有主轴在上面。飞机对头拿在手里测试,往左或往右转一点,机尾就开始左右摆尾,如果断续用力往一边转,摆尾现像消失。还有,把飞机固定住,给油门,尾舵机滑块会向尾管方向滑动,一直滑到行程的全部才停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感度调过,没用,左右行程顺滑,没有阻隔现像。而且怀疑过陀螺有问题,换了别人的401也不行,舵机也换了,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难道此问题无解了吗?

网友:
你通道接错了,或者你接电以后马上动了机身了

网友:
你换下别人的遥控和接收试下。

楼主:
通道怎么会错?这最基本的东西我是不会搞错的。、

网友:
感度高了?舵机慢了?

楼主:
感度我都调到10%了。舵机没问题

网友A:
楼主,我想飞机试飞不是放在手上的,是在空地上啊!!你的手是抓不住飞机的,只要你的尾巴中立点调好,.陀螺仪有锁尾,感度也就60-70吧,起飞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飞机试飞不是放在手上的,是在空地上啊!!你的手是抓不住飞机的,只要你的尾巴中立点调好,.陀螺仪有锁尾,感度也就60-70吧,起飞试试看。
什么试飞啊,看清楚再回,我把主旋翼都拆下来了,只留一根主轴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