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还未到家,请教各位高手 BF20L 改数控这个配置如何

楼主(2009-11-19):
86驱动器
86步进电机
开关电源
维宏卡

合计

网友:
驱动用开关电源,不如环牛

楼主:
环牛,是自己做吗,还是有现成的

网友:
我是专门加工的,掏宝就有,但大多是铝线

网友:
开关电源 也不贵啊

网友:
不是贵贱,是性能

网友:
配置怎么没有品牌和图片呢

网友:
请FANG老大说说开关电源与环牛的性能对比

网友:
愿闻其详

环牛,N多年前玩音响时听说过

网友A:
步进驱动是恒流,不需要稳压,最主要的问题是震动和躁声,开关电源频率和步近电机频率会产生谐振,轻者电机震动躁声大,重则烧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驱动是恒流,不需要稳压,最主要的问题是震动和躁声,开关电源频率和步近电机频率会产生谐振,轻者电机震动躁声大,重则烧毁电源.

看来我的环牛还不能卖掉.

楼主:
麻烦FANG给我加工一个,谢谢

网友:
老大,我是说我找厂家专门加工的环牛,不是我自己加工的 掏宝上找找吧

网友:
开关电源在过载时容易玩完,变压器(包括环牛)的比较皮实。